[笔记本电脑]
华硕U303L不充电小修

楼主(2017-06-04):
今天有人拿了台华硕U303L 不充电过来
迅速拆开,发现充电电路进水,拖焊后, 发现芯片20脚断线,bq735 20脚为供电 补线

上电发现插电源电流从2A多降到0.4几自动开机 刚开始的时候2A多充电芯片发烫 考虑芯片是供电脚断 发烫,于是换了个芯片。再上电发现电流有时上到2A多充电有时降到0.4A多不充电,找了下好在有块料板充电芯片也是这个型号,对比周围的电阻,总于找到俩个电阻阻值不对更换(其中一个电阻上面标着6R6 没注意看 )。总于开机电流一直显示2A左右在充电

新人维修,

网友A:
芯片的几脚电阻呢?修得不错,楼主是用烙铁补焊的吧

网友B:
芯片发热有的不一定是坏的哦 楼主有没有换回来试试

网友:
充电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C:
电阻在通电芯片哪个部分?

网友D:
有料板就好修点,没有料板没有图纸最蛋疼

网友:
很好 讲的很详细

网友:
焊接水平不错,,,最怕小芯片断了,

网友:
看看充电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几脚电阻呢?修得不错,楼主是用烙铁补焊的吧

第12  13脚 srn srp 检测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发热有的不一定是坏的哦 楼主有没有换回来试试

没有 芯片才3块钱 会发热多半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在通电芯片哪个部分?

12 13脚电流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料板就好修点,没有料板没有图纸最蛋疼

有同感 好多超薄 新款的都没

网友:
没图纸  不好修哦

网友:
没有图纸没有点位

网友:
新人修的很好

网友:
楼主真幸运没有烧的太严得……没有把那一片都坏掉……

网友:
刚开始维修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检测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通道也要一併換掉 這個有升壓電路的

网友:
维修真的需要耐心细心

网友:
技术条件不太全呢

网友:
我反手就是一个赞

网友:
是进水的机器吗  还是通病啊

网友:
有料板对照着修,问题元件就好找了

网友:
修的不错 充电部分有些修起来真的比较麻烦

网友:
华硕得主板悠着点   容易鼓泡

网友:
有图纸修机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进水机就是要看得眼睛花有时还看不到哪里

网友:
像这种都是捡钱的机器啊。

网友:
辛亏有个料板 修好了才是最厉害的

网友:
楼主可以啊 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