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50双电池问题

楼主(2017-06-04):
T450拿过来不触发,这个电脑电池一个内置一个外置,每次都要两个一起拔掉再插电源就能好。两三个月出现一次很烦不只这一台。 X240S同样问题双电池,主板,电池换了也没好后来没办法,外接一个小开关出问题就断开一下就能好。请问大神们谁有彻底的解决方法
不触发

网友:
x240把充电芯片换了看下 那机子很多充不了电 直接全部吹下就好了

网友:
这都修好几台的 都是这种 直接吹下充电芯片

网友:
这样吹下芯片不稳定吧

网友:
好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双电池的机器 我还没有见过 同样也没有修过 帮不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