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E440 nm-a131点位图

楼主(2017-06-04):
谁有
啊?短路的机器,现在修到3.3v 5v线性电压都有了,不触发,想参考点位图查一下开机电路
不触发

网友:
这个在论坛搜索一下吧,不行看看淘宝吧

网友:
淘宝买吧。。

网友:
点位没有图纸有 参考维修吧

网友:
这机器应该没点位,楼主还是看图纸吧,可能楼主修的问题不要点位也是可以修的,试试看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