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6-04):
一台联想g400开机不显示。电流0.9左右不动。刷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焊桥后。不出cpu供电。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我是0.8 0.9左右不显示,找了两个桥都是 时显时不显,主板放在BGA上加一下热就又显了,CPU座也加焊过了,就是不亮,怀疑是PCB 过孔断线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条件,先把供电修出来。。。

网友:
应该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这个冲动加焊了,测时序啊。把握大了再焊

网友:
你都发现问题了 不出u供电 先修供电啊

网友:
你再查一下cpu芯片的工作条件,不要盲目的加焊桥

网友:
我的也是,上内存0.83   不上0.75  BIOS也刷过两个了

网友:
现在不是0.9的问题了   焊了桥 CPU供电都没有了   桥你是必须得动一下了

网友:
G400这款板子,这个故障,要么刷BIOS解决,剩下的就不好搞了。。找找内存复位了没有。

网友:
G400看看内存供电1.5V有没有转换过来,还有BIOS

网友:
你是焊完桥不出的cpu供电吗

网友:
是不是不过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