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精英m3a780m

楼主(2017-06-04):
一块精英m3a780m的主板开机键盘能进bios然后就不起作用。换键盘口也不行。usb的也不行。供电正常

网友:
焊北桥也不行。刷bios了也不行

网友:
进PE看能不能用 如果PE里也不能用  那就是硬件问题了   需要查USB的供电    数据的对地值   和OC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