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加电到0。74A掉电反复 重启

楼主(2017-06-04):
A1502  加电到0。74A掉电反复 重启

网友:
刷BIOS

还是一样。。
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哪位大哥。给点思路

网友A:
板号是820-3476-A   BIOS 有不。。给发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是820-3476-A   BIOS 有不。。给发份

bios直接在论坛搜索就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是820-3476-A   BIOS 有不。。给发份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5644-1-1.html这里就是

网友:
不插内存是什么电流  插内存是什么电流   内存换过没

网友:
内存板载的 这款

网友:
内存换过没

网友:
电流0.74左右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核显供电出来了么

网友:
这个内存是焊接在主板上的。楼主 搞定了吗

网友:
加焊内存试试

网友:
用原装充电器就好了,   或者电池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