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G450集显EC四周的图片

楼主(2017-06-04):
机器是进水机,G450集显主板,LA-5081P   EC周围进水了,主板标识很少,不知道有没有掉件,求大侠们拍张高清图片对照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看着不 是很严重   走线都在表面  好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 是很严重   走线都在表面  好修吧

表面看就断了几根线,接好开机可以亮,但进系统后关机就开不了,不知道是不是有掉件之类的,想排除一下!无料板,没得对照

网友C:
等下我找个板拍个照片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下我找个板拍个照片传上来

好的,灰常谢谢大侠

网友D:
只要不是2修机 应该能看到撒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要不是2修机 应该能看到撒

不是二修机,因为有些焊盘有点腐蚀不知道是不是原来有原件的,很难辨认,有料板对照就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二修机,因为有些焊盘有点腐蚀不知道是不是原来有原件的,很难辨认,有料板对照就快了

这机子有图纸的吧

网友:
看着进水不是很厉害,仔细看看

网友:
腐蚀那么严重还修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感激不尽

正好手里有一块,给你拍个图了

网友:
不是二修机,因为有些焊盘有点腐蚀不知道是不是原来有原件的,很难辨认,有料板对照就快了

网友:
去淘宝看照片啊

网友:
说实在的   我们手上很少有一样的机器在修的

网友:
好长时间没修到这机器了

网友:
进水不厉害,外观没有很明显的掉件

网友:
淘宝上面一堆

网友:
加分 解决楼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面看就断了几根线,接好开机可以亮,但进系统后关机就开不了,不知道是不是有掉件之类的,想排除一下! ...

关不了鸡  刷了BIOS 没  关机屏幕是黑屏 还是 亮的      如果是黑屏 关机不能完全关 二成转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