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刷bios后开机速度慢

楼主(2017-06-04):
(无正文)

网友:
pe合成一个呗

网友:
这个可以分离的

网友:
刷原厂BIOS

网友:
刷个合成的 或者马云家原厂的。

网友:
刷个原厂的就ok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bios 问题       新桥bios里面有匹配的  刷了要么风扇狂转 要么开机慢

网友:
找原厂资料 再次刷写

网友:
这个需要刷合成的bios才可以解决De

网友:
这种新机器 刷BIOS后  会出机亮机慢  风扇狂转之类的  都需要合成ME的

网友:
刷原厂BIOS 一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