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 全板无复位维修示例

楼主(2017-06-04):
华硕m5a78l-m lx 全板无复位
量供电内存,桥,cpu,总线均正常,
初步怀疑桥无复位信号。
查,北桥复位信号由3.3V经过822小排供电,低电平有效复位。
找来图纸,找到小排位置。
发现一边有3.3V一边为0V。
在线量822小排,复位-3.3V电阻为无穷大,其他3组均为8K左右。
822小排有点难找,大排阻反倒是一大堆,于是用一个10K色环电阻直接并上去。。。。。

万事完吉,准备开机。。。。

后边公布修理结果。。

网友:
问个问题,这板子全板无复位,为啥要去查北桥的复位信号呢?难道北桥拉低了?

网友:
这板是北桥挂了。呵呵。。这就是结果。

网友(2017-09-24):
请问下楼主  全板无复位 不是PCI 槽没复位吗 。这个复位不是南桥发出来的S_PCIRST#   然后南桥发出S_LDTRST# 一路经QNQ1为S_ NBRST# 去北桥    另一路去CPU   。  是南桥没发出S_PCIRST和 S_LDTRST#这两个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