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7707和UP0111成功替换

楼主(2017-06-04):
基准电压都是0.8v,脚位完全一样的,输出电压=0.8x两个电阻之和∕对地的电阻值。

网友A:
都是V星板子上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V星板子上的吧。

恩,今天修一个B75没3.3v电压,找了个G31板子的7707替换来的

网友:
这些管子大都可以代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今天修一个B75没3.3v电压,找了个G31板子的7707替换来的

V星很喜欢用些这样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