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硬盘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开盘数据恢复呢?

楼主(2017-06-04):
开盘数据恢复是硬盘物理故障数据恢复的一种特殊情况。当硬盘的磁组件的任何一个部件(磁头、前置放大器、音圈、驱动臂 磁头等)损坏、老化或偏移时,将导致硬盘不能正常识别,表现出来的现象为:有明显异响、马达不转或者一切表现正常但不认盘等。对于此类故障就需要进行开盘数据恢复。
开盘需要的工具

首先开盘需要特定的条件和工具,无尘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其次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还需要医用手套,美工刀,尖嘴钳,直头和弯头镊子,螺丝刀。现在我们要了解一下磁头与盘面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数据是以磁记录方式存储在盘片上的,读取和写入都靠磁头来完成,然而,磁头并不是贴在盘片上读取的,由于磁盘的高速旋转,使得磁头利用温彻斯特/Winchester”技术悬浮在盘片上,这使得硬盘磁头在使用中几乎是不磨损的,这使得数据存储非常稳定,硬盘寿命也大大增长。但磁头也是非常脆弱的,在硬盘工作状态下,即使是再小的振动,都有可能使磁头受到严重损坏。由于盘片是工作在无尘环境下,所以,我们在处理磁头故障,也就是更换磁头时,都必须在无尘室内完成,而且还要有扎实的基本功,熟练的技巧,才能使成功率大大提高。
开盘数据恢复需要的环境
由于硬盘内部空间是无尘的,因此开盘数据恢复也应该在局部无尘的条件下进行,即通常所说的洁净操作间。由于磁头与盘片的距离非常近,并且盘腔内的磁铁吸力很大,没有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很难成功完成数据恢复任务。因为开盘所需的条件和工具以及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是大多数普通客户不可能具备的。如果在自然环境下强行将硬盘拆开将会导致数据永久丢失。开盘数据恢复洁净间分为净化洁净单元、风淋设备、无尘净化洁净工作台、数据恢复工具几大模块,数据恢复洁净间标识的级数越大,洁净度就越差。对于硬盘来说,由于硬盘腔体内部对灰尘非常敏感,所以开盘工作时就必须保证数据恢复洁净间足够的洁净度,这甚至比医用的无尘洁净间要求更高!对于数据恢复洁净间洁净度,国家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以单位体积所含的尘粒数作为评判标准,而且综合“≥0.5微米尘粒数”和“≥5微米尘粒数”这两项指标,最后以十级、百级、千级、万级、十万级……由高到低标识,级数越低,洁净度越高。标准数据恢复洁净间为1000级—10000级的洁净度,并根据实际应用环境细分为多种数据恢复洁净间类型。

开盘注意事项
请在发现硬盘有异响时不要再通电,以免破坏更严重,降低数据恢复成功率。当硬盘发生严重的盘体或者固件损坏时,常规的数据恢复技术和手段将完全无效,此时如果硬盘当中还有特别重要的数据必须要获取出来的时候,找到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就能通过开盘的方式来进行相同型号的硬盘磁头更换技术,再读取出数据,这是硬盘数据恢复的终极途径,也是挽救严重盘体故障硬盘数据的唯一办法,尽管成功率不可能做到100%,但却是抢救数据的最后一线希望!

网友:
这个工作间,一般条件很难达到,,,

网友:
标准挺高的,有业务量就可以早点儿回本儿了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来上传我这里的图片

网友A:
我没无尘室   但三星  希捷的卡磁头我都是直接就打开顺时针转动盘片 把磁头复位一下就OK了  特别是三星的成功率百分之九十五  其他的给专搞数据恢复的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无尘室   但三星  希捷的卡磁头我都是直接就打开顺时针转动盘片 把磁头复位一下就OK了  特别是三星的成 ...

有需要开盘的可以联系我们  价格好商量

网友B:
早想学这个可以一直没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想学这个可以一直没时间

我们现在正招学徒 有兴趣的可以联系 需要数据恢复的也可以联系哈

网友C:
超静柜太小了点,要搞大一点的,1M以上的哪种

网友(2017-07-16):
引用 网友C:
超静柜太小了点,要搞大一点的,1M以上的哪种

         这 种是单人操作使用的

网友:
欢迎各位同行朋友进来共同交流 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可以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D:
硬盘维修现在意义不大了,但数据恢复,什么时候都有生意可以做的

网友:
打的一手好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维修现在意义不大了,但数据恢复,什么时候都有生意可以做的

      硬盘有价  .    数据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