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扬天S560-10 正常关机后再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7-06-04):
联想扬天S560-10 第一次正常使用关机后,再开机风扇动一下就没反应,再怎么按开机键多没反应.
一定要把电源线拔掉等5分钟以上,再插上电源线,又能正常开机.
主板已经换了二片多是这样问题,电源电压测了多是正常的.

网友:
刷BIOS   试试吧  我是菜鸟

网友:
这不好说

网友:
不插开机线,试试

网友A:
既然换了两片主板了,排除下外设啊 。主板插的东西都拔掉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换了两片主板了,排除下外设啊 。主板插的东西都拔掉试下。。

除了硬盘没拔过,别多试过了

网友:
换第一片主板时试试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