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3的WIFI芯片通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7-06-04):
请问促各位大神,IPAD3的WIFI芯片和哪个
手机
的通用?有知道的吗?谢谢
手机

网友:
看芯片上面的型号

网友:
不和手机通用吧

网友:
可以看看芯片上面的型号,看看能和那个手机对应起来

网友:
你的意思是 IPAD上的芯片想用在别的手机上?

网友:
芯片上面不是有型号么,查查看到底和那个手机上的WIFI芯片型号一致,不行就只能买芯片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