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索尼VPCF1进系统后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7-06-04):
一台索尼VPCF1(PCG-81115L)笔记本,主板型号是M932(MBX-235),原来主板不能通电,X宝上找了一块主板换上,其它功能都正常,键盘触摸板也能正常使用,只是屏线接口有根针没有了造成显示效果不佳。后找了卖家重新发了一块同型号的主板装上,装上后显示好了,但是进系统后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使用,开机可以按F2键进BIOS,在BIOS界面键盘操作使用正常,进系统前黑屏时有鼠标箭头时触摸板可以触摸,鼠标箭头可以移动,但一进系统后就键盘鼠标都不能使用了(插usb鼠标可以使用鼠标,触摸板不能用),以为是系统问题。用U盘进PE重装系统时发现在PE系统里键盘和触摸板也不能正常使用,但是还是重装了系统,重装后进系统故障还是一样。后为了确定问题原因,再把原来屏线接口缺针显示不佳的那块主板换上,进系统键盘触摸板又可以正常使用,确定应该是主板的问题。现在请教大家是主板什么原因造成进系统猴键盘触摸板不能使用的呢?谢谢大家!

网友:
一般莫名其妙的毛病先干BIOS

网友:
再找买家换主板吧,自己修就不和算了

网友:
买得主板有问题  就找卖家啊  自己修 万一修不好  卖家还不给换了  不就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