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59-1求助

楼主(2017-06-04):
同行送修的清华同方k41h笔记本 故障现象电流开机0.6,为开机不显,实测为1.05v的开启不出,飞3.3后继后 1.05v出来了,电流上到1.34 但是唔跳表,不显示,bios刷过 ,无图纸 求支招

网友:
已解决 是进水导致的右下角的5脚的芯片 应该是与门芯片,4 5脚直接相连后正常

网友:
现在就只软关机后手动还要手动关机,其他一切正常,应该问题不大,同行报低一点

网友A:
可是飞的电压有问题,或者本就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飞的电压有问题,或者本就不对

恩 应该是 但是无图纸 不好查

网友B:
你查下1.05开启为何没有产生 强制开启 有输出不过有时候时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查下1.05开启为何没有产生 强制开启 有输出不过有时候时序不对

奥 原来是时序不对,关机就不利索。但是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