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5L内屏不显外接正常经典维修案例

楼主(2017-06-04):
     机器:华硕
     故障: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维修:先上几张高清图,看了下论坛有这个问题但都是没解决的,而且又没有什么资料。刚开始看到这个故障于是毫不犹豫的加焊了显卡还是一样,到处扫描一下发现屏接口有个ANX1121这个芯片时才恍然大悟。于是马上换上新订的芯片,一个不行,又一个还是一样。于是这才开始着手调查外围是否另有案情,测量才发现果不其然缺少1.2V供电,但是这个5脚的小东西居然是个芯片。没办法从深圳发回来2个,马上换上OK

网友:
是这个芯片吗

网友:
这芯片坏得多  我也遇到了

网友:
这也是一个通病啦

网友:
可能是这个五脚芯片的电流不够?

网友:
坏这种芯片基本上是  不拔插电池导致的

网友:
我内外都不显,但是按开关能关机

网友:
遇到过两次,我订了十个这个作备件了。。。

网友:
这个是降压的吗

网友:
还是说1.2进1.2出

网友:
楼主非常敬业 拍了这么多

网友:
修机器要有耐心,也要细心啊!

网友:
asus的机子长出这种故障

网友:
腻害了楼主66666

网友:
修机要细心,,

网友:
前天一台神州的掉显     差不多一个问题

网友:
遇到过几台都是要就内存坏要么就是CPU坏

网友:
这个五角的应该是屏供电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