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乐视2 尾插排线上的右面那根小线,干嘛用的????什么用?

楼主(2017-06-04):
(图片)

网友:
有图才好说明下的

网友:
图在这里,,,,,,,,

网友A:
大哥,你是拆机玩的么?连这都不知道?嗯,楼主肯定不是做修理的,肯定是拆机瞎玩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是拆机玩的么?连这都不知道?嗯,楼主肯定不是做修理的,肯定是拆机瞎玩儿的

不知道啊,,,

网友:
那根黑色圆形的线是天线连接线

网友:
图片都不发怎么给你说

网友:
那个可以叫他RF线,也可以叫信号连接线,你就把他当成收音机的天线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应该就是天线吧,手机里大多数安卓手机里都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是拆机玩的么?连这都不知道?嗯,楼主肯定不是做修理的,肯定是拆机瞎玩儿的

ID如其人

网友:
楼主你要是想做维修 还是学一下吧   只是爱好  研究的有点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