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 板号ACLUA nm-a273 读内存后掉电。求助

楼主(2017-06-04):
联想机的子,板号:ACLUA/ACLUB NM-A273 rev:1.0
机子故障是:带内存上电到0.61A,内存波形有跳变有数据交换;然后还没有显示马上就直接掉电了。如果不上内存就0.47a电流,比较久才掉电。 各个电压都 正常,刷过BIOS,换过EC 故障一样。简单热过CPU 和显卡,无果。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
刷了bios无果的话 估计是cpu

网友:
这个CPU容易坏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这两大件了嫌疑比较大了,不知有没有同仁遇到过。

网友A:
上内存掉电之后还会自动重启不?集显供电出来了不?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
CPU坏多多

网友B:
我有个亮机掉的没搞好

网友:
供电都齐了吗

网友:
怀疑供电没出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内存掉电之后还会自动重启不?集显供电出来了不?还是不过内存?

不会重启的,所有供电都 出来了。也是合格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亮机掉的没搞好

一样型号的吗?

网友:
供电齐了。电压合格。

网友:
bios合成一下再刷

网友:
BIOS,DDRRST,各大PG,开关板

网友:
找个好的内存更换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应该是CPU坏了,板载CPU坏的多。

网友:
CPU问题大一些

网友:
一起维修过一台,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
遇到一个集显,上电0.24掉电一直重复,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