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飞的维修日记--有段时间没发帖了,不是原创经典我不发

楼主(2017-06-04):
今天接了一台小6,进过水,用过一阵就开不了机啦。显微镜下看了看没有什么明显腐蚀的地方。接电漏电100MA左右,通常这么点漏电发热是非常微弱的!用手很难感觉出来,这时候如果用下嘴唇去感觉的话,是非常敏感的!哈哈,但是如果你遇到的是掉厕所的……自己斟酌吧
话不多说,直接上嘴!闭上眼睛,放空心灵,任由主板给嘴唇上传来的丝丝冰凉和丝丝暖意~
经过一番感觉,锁定了大概范围,感觉可能是小nfc,于是拆了,但涛声依旧。到还是感觉是这一片微暖,心想是不是背光IC坏了呢,拆下CPU屏蔽罩,测量了一下升压电容,发现阻值只有0.008。拆下背光IC,再测,发现还是一样,接着又拆了3个升压电容还有C2017还是一样。最后把FL2024也拆了,再测升压电容那端就不短了,但再测显示座子的2脚,仍然是0.008!
到这才明白,这肯定是板层短路了!显微镜下仔细看了看显示座子,没有腐蚀。打开点位图,发现与显示座子2脚还唯一相连的是测试点:TP2520

果然是这个测试点内连了,烧了个大窟窿!挖下去很深都不能分开短路的地方,保险起见,不能深挖了,于是只能来个“过河拆桥”了
首先把显示座子拆下,挖掉2脚焊点,或者直接打上绿油隔离,再补上其他拆除的必要零件。再从背光升压电容上飞线到显示座子2脚上,处理好飞线,测量阻值,一切正常,装上CPU屏蔽罩,测机,一切OK!!!

完美,收多少钱呢?愿意一起交流进步的加WX:135514098

受到警告 2#

网友A:
好技术很细心啊下支持申精

网友:
修手机的逻辑非常的清晰

网友:
这个厉害了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直接把焊盘刮掉 我怕涂了绿油太高影响其他引脚焊接
话说楼主你的显微镜那里买的 多少倍?

网友:
没有 显微镜还真弄不了呢!

网友B:
666 是时候买个显微镜去研究研究修手机了

网友:
从楼主发的贴子中,吸取教训。进水的机子也不能盲目拆芯片

网友C:
这个是上电直接定电流吗?

网友:
这维修思路挺清晰的,我都搞不懂

网友D:
2脚直接飞线刀了c1530上,难点还是找到短路的地方- -

网友E:
很希望有一天能和楼主一样

网友:
逻辑思维能力很牛逼

网友F:
挖了2脚的位置在补绿油是不是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挖了2脚的位置在补绿油是不是平了?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2脚直接飞线刀了c1530上,难点还是找到短路的地方- -

不行   这个脚必须得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上电直接定电流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6 是时候买个显微镜去研究研究修手机了

买买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很细心啊下支持申精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希望有一天能和楼主一样

多实战

网友:
这样修法报价多少钱哦

网友:
维修思路挺清晰牛逼

网友:
不错的贴子,一般漏电都会想到PPVCCMAIN端短路了,正常不太会想到这里会短路。想像一下灭屏这里是没有电的,其实灭屏了之后这里是有电的。PPVCCMAIN电可以直接过来的。只是没有升压到背光能亮的电压。

网友:
楼主厉害,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天天忙得都没时间发贴了吧 生意看来不错啊

网友:
楼主 维修思路很清淅 且心细学习啦

网友:
很佩服这种维修,因为要心细而且手不能抖,哈哈。

网友:
哥们我新手刚开始学,我的微信号是lyf9502247218
能不能加我微信给我一些你刚入门的经验,真的非常感谢了。

网友:
特别的佩服楼主很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大飞这样的人

网友(2017-07-05):
技术高,工具也很全。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进水腐蚀挺严重的。飞线技术不错。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我也在自学手机中…什么时候才有这功力

网友:
好清楚的显微镜,多少倍数 什么牌子的??``

网友:
200起步 少了怎么会修呢 为什么修呢 怎么还有字符限制了呢

网友:
好技术很细心啊下支持申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