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是ALW 5GAD

楼主(2017-06-04):
完整的是ALW 5GAD,是什么芯片,4个脚的,
芯片

网友:
来自: 河南
是不是芯片不止一行字

网友:
这个是芯片的简写,一般找不到真正的型号

网友:
这样的标注的芯片 我找过几次 都没找到过型号

网友:
找代号 可以TB问那些人就可套出来具体型号

网友:
2行的,上面一行,下面一行。

网友:
应该是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