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内存复位上有1.5V电压是不是CPU已经开始读内存了

楼主(2017-06-04):
(无正文)

网友:
这个1.5V是CPU准备开始读内存条件之一。

网友:
楼上是正解

网友:
SMB DATA 和 CLK ,,的波形 看下。。。。。。。。。。。。。。。

网友:
应该查各供电出全了没有。

网友:
这个电压1.5v不能完全说明复位正常的  有些是复位有波形 下拉一下的

你的那个板子建议重点查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不是的,每个厂家的时序每个机器的时序都不一样,你可以先查内存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