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70 待机 0.12

楼主(2017-06-04):
通电 0.12 发现 声卡发烫,去掉,待机0.09还是偏高,可开机,开机有时无CPU供电,到0.32 。有时CPU供电正常,跑马到0.61 不动,怀疑CPU问题?
无CPU供电

网友:
待机0.09时没有摸到哪里发烫,

网友:
BIOS 是刷过2个的

网友:
跑马到0.61 不动,怀疑CPU问题?

网友:
先解决待机先

网友:
这个主板好像待机是CPU有个1.0V的电压,去掉电感看一下待机还有没有这么高。

网友:
待机0.09 确实偏高先查下为何偏高吧 这个也就是问题所在

网友:
先把待机0.09偏高这个问题给修好吧

网友:
其他地方还有短路

网友:
待机偏高看下有无短路

网友:
没金币啊啊,要回贴

网友:
待机3 5V正常? 线性正常? 有没有电压提前出来的

网友:
待机有点偏高了 有没有换IO试试

网友:
整了很久没找到问题,直接给客户说换板

网友:
先修待机高的问题

网友:
待机偏高 有短路吧

网友:
CPU焊在主板上的吧

网友:
如果是cpu的问题就没戏了

网友:
还不如直接交换板子

网友:
解决好待机 估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