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M421R 奇葩故障求解

楼主(2017-06-04):
  客户送来一台dell M421R 笔记本说是不开机,接电源适配器开机无反应,适配器指示灯不亮。
客户以为是适配器烧坏了 ,我就帮客户检测。电源适配器的确也是坏了,电压慢慢降低,然后我用可调电源测试主板大短路,给客户报价,拆机修主板。file:///C:\Users\陈超\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95144567\QQ\WinTemp\RichOle\5$33B6LD69RG8W(1[64N[C4.png
拆机查看主板无任何地方烧坏,断开主板公共点电压 电源接口处保险电阻PR5,前级电路正常,测试后级短路。没招了。最后使用烧鸡大法,用低电压低电流慢慢烧吧,发现北桥旁边处电感PL5 发烫,断开此处的电容,一个一个拆,最后发现电感旁边的 PQ33 双场管坏了,确定就是它了 ,拆之不短了 ,找个同样的换之,开机通电自动开机,亮了。Dell机器有时通电开机是正常了 ,当时就忽略了。
装上所有配件,进系统测试,发现CPU风扇不转 ,无电压,关机变重启。无法关机。开机键无法开机,不受控,时序错乱。最后根据图纸找开机电路。这款amd的主板开机电路不是很懂,果断换ec IT8518E 刷BIOS 都一样。请问大家有没见过这情况,请教?

网友:
通电就开机,能够进入系统,一切正常,但无法强行关机,系统里关机也不行,总重新启动,把适配器拔掉后再插上问题依然是的,通电就开机

网友:
这款北桥爱坏

网友:
只能换北桥试试了

网友:
北桥之前上家焊过

网友:
这个一般BIOS坏会引起吧,多刷几个BIOS试试的

网友:
还是从自己最开始动过的地方检查,场馆换了主控芯片也要换,不然会出现奇葩问题

网友:
这个和北桥关系不是很大 吧

网友:
刷几个BIOS试试吧!还有EC及RTC电路。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最后怎样解决的啊

网友:
既然是烧的桥供电,只有换桥了。

网友:
我想还是 北桥 或者是控制场管的电源管理芯片  BIOS和ec 我都换过了

网友:
pu1 5269 GAXN  这个芯片 可能有问题 找不到代换的

网友:
pu1 5269 GAXN  这个芯片已换 北桥已换  还是一样 无语了 汗

网友:
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