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 开机 左上角显示一个点。不动。

楼主(2017-06-04):
刷bios不行。最后换cpu解决

网友:
学习了,以前也碰见过这情况

网友:
板载CPU,不好换

网友:
是吗?我有个联想的还在那呢,一样的现象明天试试,多谢分享。

网友:
G505  405搞不懂的就优先考虑CPU吧,这板载AMD的U易挂啊

网友:
板载u 换起来相对麻烦点

网友:
这个机器是板载的cpu吧,换这个cpu风险比较大,成功率不高

网友:
这机器CPU坏得多

网友:
学习了,一般想不到是CPU

网友:
传个换后的图片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