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6-04):
华为p9plus不显示换过屏也不显示怎么弄啊
华为

网友:
不显示又不一定是屏幕的问题 看看主板

网友:
那应该就是主板问题,建议你找专业修手机的去维修一下吧

网友:
找找显示电源呢。安卓机找个图纸查查吧。先打值再查供电。

网友:
安卓机不好搞。没图没配件,找到图又找不到配件,找到配件可能还不是那个配件 问题。麻烦。

网友:
看看主板上显示座子阻值,或者灯光ic看看,有图纸的话更好

网友:
换显示屏座子打打阻值。有规律的。另外是不显示还是无背光。。要搞清楚。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
修主板啊。开机电流正常吗?进系统电流吗?

网友:
不蝇国 加

网友:
是不是主板锝显示芯片问题

网友:
不好修呀,最好有另一个主板做参考虑。资料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