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IH61M 4.2 的BIOS

楼主(2017-06-04):
  现象风扇转  听进2声滴滴的声音  转一会儿重启

供电  上内存假负载都OK

想刷了BIOS 试试  来个亮机的

网友A:
这个不像是BIOS的事,应该是显卡无输出信号。集显坏了吧?

网友:
论坛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像是BIOS的事,应该是显卡无输出信号。集显坏了吧?

那怎么查?

网友B:
这个有两个bios 忘记刷什么对应楼主故障现象了

一起传上来自己找对芯片 芯片型号标上的 都刷吧

联想H61H2-LMM IH61M 7687 VER4.2 MX25L1606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两个bios 忘记刷什么对应楼主故障现象了

一起传上来自己找对芯片 芯片型号标上的 都刷吧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才搜索了下,好像滴滴两声是刷u927
不过放心,我这个当时处理对方20多片主板是原版备份的。

网友:
看键盘灯能否控制,或者上独显能否显。
如果只是显示的问题,就查VGA行场这些,但也见过BIOS引起的单纯不显示,跑码正常。

网友:
刷了BIOS   已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