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不触发维修一例,DALL7AMB6E0 REV:E

楼主(2017-06-04):
收到G360一台,待机正常,按开机键指示灯不亮,电流0.07 实际应该是加电了,3、5v正常、刷BIOS无效,再一量COMS电池一点电没有,换了一块歇口气,过了没大会3.2v还剩2.9看来是RTC有问题,找到图纸 经过测量R619一端3v另一端0.8v,R619 320k正常,明显被桥拉低了,看来要换了PCH~~抱着试试看的态度BGA加焊了下,再一测 嗨 R619另一端的3v出来了,接上开关 电流唰唰唰向上串,维修结束 ,搞不懂为啥拉低加焊会好~附上本机通用图纸一份

网友:
请高手出来解释解释,为什么虚焊可以拉低,或者说加焊可以解决轻微短路?

网友:
有时芯片虚汗确实能引起短路的,应该是有杂质的,经过加热又好了的

网友:
这就是晶体桥的好处,就像显卡一样,加焊就好了,最好把RTC电路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换桥了 你这加焊也能好 牛

网友:
虚焊时点间距小易短路,加焊后锡点归位。

网友:
应该是焊珠连在一起,导致短路的吧

网友:
不应该是虚焊  受潮微短还可能性更高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吧

网友:
楼主赚到了啊

网友:
服了,一般遇到拉低的都是直接更换的,想都不会去想加焊会不会好这回事。就这案例有大神解释一下不?

网友:
也有可能过段时间会返修啊

网友:
这问题一般人都换桥了,看样子下次还要加焊试试

网友:
桥的RTC电路容易漏电,这地方长期有电在

网友:
后续看看会不会返修,感觉不太保险

网友:
有可能是受潮引起的。

网友:
INTV这个信号0.8V正常的、漏电地方不是这里

网友:
这种故障 加焊解决的不多   图纸论坛有的 下次可以不用上传  加分了

网友:
感觉像是桥条件还是没有满足不一定是桥虚焊

网友: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被桥内部拉低,难道桥虚焊了?????

网友:
桥的RTC电路容易漏电

网友:
也许漏电吧

网友:
这样估计会返修

网友:
加焊能好,楼主幸运了

网友:
一般都是换的,加焊的少

网友:
估计会不稳定的 PCH 加焊 都会返修 直接换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进东西了

网友:
估计还会返修的。

网友:
我怎么就看见拉低几个字呢?都在说什么?

网友:
有的短路加焊也好使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涂点焊膏。防止在受潮

网友:
我也不明天,求大神解答

网友:
可能用不久哦,

网友:
只能说加焊后,有的虚焊 地方,有阻值进行串并联了,阻值正常工作了,猜的

网友:
又是南桥的事

网友:
南桥RTC电路故障 加焊估计用不了太久

网友:
分析到位 谢谢分享

网友:
也是第一次遇见桥拉低加焊好的。 也是奇怪

网友:
一般都要换才可以呀这样也行啊

网友:
又被你给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应该是3v左右的高电平
遇到过三四台测量这个信号都是0.8-1V的

网友:
不触发,RTC电压必测。。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稳定一点换桥,加焊怕返修!

网友:
桥没挂就好。以后碰到这得先加焊下了

网友:
为学习来的,,,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这个信号不是复位信号吧,电压变低也会导致不触发吗?

网友:
桥虚焊也会拉低电压,暂时还没遇到,感谢楼主的分享,以后修到这问题会注意了。

网友:
很有可能受潮引起的问题的

网友:
希望不会返修吧

网友:
这个机器 电源接口容易出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以后留意下这机器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换桥了

网友:
会不会是RTC电路上的电容不良而已,加桥刚好受热

网友:
这真神奇了。哈哈

网友:
大概率返修

网友:
听说 晶圆与 芯片基板只间也有锡球是真的吗???

网友:
原来 是加焊就好啦,嘻嘻!!

网友:
这个一般好修啊

网友:
问题不大啊

网友:
老司机 双击666

网友:
我上次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一般电容问题多,很少看见南桥本身拉低RTC

网友:
上次修一台是EC短路了

网友:
虚焊会有轻微的短路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