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今天维修一台送钱液晶显示器飞利浦200V4L

楼主(2017-06-04):
今天来了一台飞利浦液晶显示屏,型号如图: 显示器的问题是能开机过一会就会闪屏和分屏没显示,开机正常图: . 过不了多久问题出现,如图: . . 接信号没有图像. 拆机, . 查看电源板和驱动板没有看出什么明显问题,维修走的是《先易后难》的理念,屏和驱动板的排线重新插拔几下看看再说,重新插拔后去试机,10分钟30分钟1个小时过去了都没有再出问题,修好开机图 ,没有什么含金量的维修过程。

飞利浦200V4L - 24和25两个程序.rar

飞利浦200V4L-25和24两个程序

网友A:
版主真是捡到大便宜啊 收多少钱啊

网友:
屏线用酒精擦干净,不然又要售后!

网友B:
屛线金手指最好用刀子刮一下,或者直接换了

网友:
我一般用橡皮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屛线金手指最好用刀子刮一下,或者直接换了

你以为是切西瓜啊?
那玩意儿用金属刮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真是捡到大便宜啊 收多少钱啊

估计怎么也得80起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是切西瓜啊?
那玩意儿用金属刮就报废了!

大概意思是把金手指的 氧化层 轻轻刮下的吧

网友:
换个屏线保险

网友:
这钱捡得  不要不要的

网友:
最好更换,不然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

网友:
就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
出问题以后无信号时的图片怎么看都不像屏线氧化的故障,还是要多烤烤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概意思是把金手指的 氧化层 轻轻刮下的吧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我遇到屏线引起的花屏,没有新屏线的时候,就用手术刀轻轻的刮一刮,再插上就可以了,然而不刮用酒精擦的不耐用,返修率高,这都是我经验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是切西瓜啊?
那玩意儿用金属刮就报废了!

我遇到过好多屏线引起的花屏,在没有新屏线换的时候,就是发现屏线金手指有氧化,用酒精擦的不耐用,然而用手术刀轻轻的刮一刮就可以的。排线只要不刮断,就不会报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我遇到屏线引起的花屏,没有新屏线的时候,就用手术刀轻轻的刮一刮,再插上就可以了 ...

有没有 用过橡皮擦呢

网友:
屏线也会引起这种情况啊

网友:
这种屏线不换新的,用的时间不长。

网友:
机修好,备份BIOS 这个习惯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好多屏线引起的花屏,在没有新屏线换的时候,就是发现屏线金手指有氧化,用酒精擦的不耐用,然而 ...

金手指,顾名思义就是接触体表面有镀金层,只能用橡皮等软质东西擦,用金属硬质东西有划痕,表面很快就会氧化,你说能用多久?

问题是,现在屏线的质量太差,根本没有镀金,镀上镍就不错了,所以,建议直接换正品屏线。

网友:
有线换了最好  之前修联想的好多这种问题 有些返修几次  换线就再没坏了

网友:
多拷会机,免的返修。

网友:
直接把线换了

网友:
确实是换线最保险,返修很低,只是用酒精或橡皮擦擦,半年内可能就返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金手指,顾名思义就是接触体表面有镀金层,只能用橡皮等软质东西擦,用金属硬质东西有划痕,表面很快就会 ...

嗯,明白,我也是在没有屏线的情况下才这样了,有新屏线的时候都直接换掉。现在修东西越来越不挣钱了,我们这边修个显示器40块钱,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明白,我也是在没有屏线的情况下才这样了,有新屏线的时候都直接换掉。现在修东西越来越不挣钱了,我 ...

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我们这批量修是30-40。 散客还好点。

网友:
这个不一定就好的,有时候那个接口有问题也会出这样的问题。用久了还会返修。

网友:
屏线用洗板水清洁一下,更好。

网友:
一般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是25芯片的数据问题吧,应该与24无关

网友:
个人观点最好是直接换掉,一根屏线也没多少成本

网友:
屏线问题是捡钱

网友:
换屏线的好

网友E:
我们都用天那水。。

网友:
屏线也会引起这样啊?我还以为供电缺了哪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都用天那水。。

天那水腐蚀性太严重了

网友:
这个还是要多拷下以免返修

网友:
捡个便宜,接触不良

网友:
看来以后不能随便刮屏线了,还好现在还没有返修

网友F:
这种两个程序是怎么备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两个程序是怎么备份的
编程器备份啊?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我一般用小刀刮一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