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LX 1.04不跑码

楼主(2017-06-04):
ASUS P5G41T-MLX 1.04
现象不跑码 有腐蚀 供电正常
求方法
方法

网友:
有腐蚀就先将腐蚀的地方清理,顺便看看腐蚀的地方有没有断线,尤其是过孔的地方!

网友:
对啊先处理氧化的地方。有点位有料板就好办

网友:
修主板第一点就是明眼看到的故障去处理解决掉。明故障都不去弄,还指望修暗故障?看看这个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