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2 X620 显示充电不进电,也不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7-06-04):
本来是进水不开机的,,拆了重新激活电池开机了,,,本以为好了,,但充了一夜电就冲到50一半,,在接着充也一直显示百分之50,测了尾插有5v,主板不知道在哪测,未测,但主板无任何进水痕迹,包括电池接口,在系统中显示,正在用usb进行充电,,但明明用的原装快充充电器,求思路,,,,进了新尾插和电池,,,,在路上,,还不知道是不是它俩的事。。。。

网友:
尾插问题?因为原充却显示在用电脑usb充电,,,尾插能导致此类识别问题不,,,

网友:
先尾插吧。换个一般好的,不好就是充电电路了,尾插最好一条排线换掉

网友A:
插充电,测量电池座看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充电,测量电池座看有电压?

刚量了,,尾插5.11V,电池接口4.42V

网友:
先换个尾插试试看吧,先从简单的地方入手

网友:
尾插不光是5V电压脚  还有检测脚的吧   尾插检测脚有问题  会造成这样

网友:
还是尾插问题或者两根数据脚的通道你测试下是否正常。

网友:
先换尾插。不得在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量了,,尾插5.11V,电池接口4.42V

你用一个东西挡住检测脚,然后再去充电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首先确认检测脚的线路有没断线!

网友:
这样的问题先换数据线和充电器  不行再尾插排线   电池         接着主板充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量了,,尾插5.11V,电池接口4.42V

那你换个电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