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 559焊膏最好放在冰箱里冷藏保存吗

楼主(2017-06-04):
我买来的223 559焊膏只拿一点放在小盒子里使用 大罐头盖子盖着放冰箱冷藏保存吗

网友A:
你用量小的话,这样是可以的,焊膏室温时间长了,会变黄色。效果有没有变化,请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量小的话,这样是可以的,焊膏室温时间长了,会变黄色。效果有没有变化,请大神解答。

室温下放久了 效果会不会有变化   用过的师兄来说下

网友:
我也想了解这个问题,变黄后会不会活性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吧我随便放的 盖子都不盖

一大罐你用了多久  效果有变弱

网友:
我没有什么讲究,用完就盖好盖子掉在哪里,一直这样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好用的问题。用的是559焊膏。如果你做维修行业能把一瓶焊膏放过期了,你的维修量真的少的不成样子了。

网友:
这个我不懂,我这里只是小的维修部,也从来不懂得要放冰箱,学习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放在普通室内,没有放在冰箱里过

网友:
我感觉常温  OK 的   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
这问题问的好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我在基地买的一瓶559用了七八年了吧,也没有放冰箱。效果还是一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基地买的一瓶559用了七八年了吧,也没有放冰箱。效果还是一样的呢。

看来是不用放冰箱了

网友:
需要注意吗??我都爆晒了。。 也没坏啊

网友D:
刚买了223和559不知道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老司机给科普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买了223和559不知道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老司机给科普一下吧

你用过不知道了    吗   223的残留多点  效果223 的好点

网友:
我都放在陰涼處
目前使用起來都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