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笔记本图纸中的信号

楼主(2017-06-04):
笔记本图纸中的信号含义对于新手来说是非常难理解的,不同牌子机型的信号定义又不完全相同。对于看懂上电时序,了解信号的含义就显得更为重要。
ADJ  可调 Adjustable  比如大小和方向 控制的意思是通断了
VID
电压识别 VoltageIdentification
SS
软启动  (soft Start两个单词的缩写)
FB   反馈  (feedback单词的缩写)
COMP  补偿 (Compensatory单词的缩写)
VSEN
电压侦测  voltage senser
ISP
电流侦测p 正端 isn n负端 对应
IRMP  没查到 Ramp amplitude   PWMramp amplitude set by external resistor. Ramp
amplitude
脉宽调制用的 用这个电阻调节振幅斜率
DVD   没查到   uvlo 欠压锁定脚 低于某值就保护
IMAX  最大电流  (不知道对不对)对 Over current protectionamplitude set. 过流保护幅度设置
PWM
脉宽调制 Pulse-WidthModulation
ISN
没查到
CAS#:列选信号
RAS#:行选信号
WE#:允许信号(高电平允许读,低电平允许写)
CS#:片选信号
SCL:串行时钟,
SDA:串行数据,由南桥提供3.3V电压
FRAME#:帧周期信号
TRDY#:从设备准备好
IRDY#:主设备准备好
DEVSEL#:设备选择信号
C/BE#(0)C/BE#(1)C/BE(2)C/BE(3),是命令/字节允许信号
OVP 是过压保护,OCP是过流保护
INV-PWM   是高压板驱动控制信号
CLK:时钟

INPUTCPU:初始化

RESET:复位
ADS
:地址状态

BEO#-7#:字节使能

AP:地址偶校验
AP
:地址偶校验

DP0-7:数据偶校验

INIR:可屏蔽中断请求
DBSY
:数据忙

SCYC:裂开周期输出

HIT#:命中指示
NMI
:非屏蔽中断请求

INV:无效输入

IERR:内部检验错
BREQ
:内部总线占用请求

BUSCHK:总线检查输入

A20M#:地址位20屏蔽
PWT
:页面高速缓存内存通写

PCD:页面高速缓存禁止

EWBE#:外部写缓冲器输入
APCHK#
:地址校验检测状态

FLUSH#:高速缓存清洗

AHOLD:地址占用请求
M/IO#
:内存/IO指示

LOCK:总线封锁

SMIACT#:系统管理中断请求
SMT#:系统管理中断

FERR#:浮点数值出错

BOFF#:总线屏蔽
IGNNE#
:忽略数值出错

HLDA:总线占用响应

HOLD:总线占用请求
NMI
:非屏蔽中断请求
EADS#
:有效外部地址

INIR:可屏蔽中断请求

KEN#:高速缓存使能
PCHK#
:奇偶校验错使能

SDONE:监听完成信号

SERR:系统错误报告
PAK64
:奇偶双字节校验

DEVSEL:设备选择

STOP:停止数据传送
TP_CLK       TOUCH PAD CLOCK 触摸板时钟信号
TP_DATA        TOUCH PAD DATA       触摸板数据信号
3S/4S#        这个不知道
65W/90W#        适配器功率识别信号
SBPWR_EN        这个不知道是哪个电压开启信号
TV_THERM#        过温信号
EC_SPIDI/FWR#        BIOS数据输入信号
EC_SPIDO/FRD#        BIOS数据输出信号
EC_SPICLK        BIOS时钟同步信号
EC_SPICS#        BIOS片选信号
FSTCHG                FASTCHARGE快速充电?不确定
BATT_GRN_LED#        电池绿色信号灯
BATT_AMB_LED        电池黄SE闪烁灯
CAPS_LED        大小写信号灯
PWR_LED                电源指示灯
SYSON                主电压开启信号
VR_ON                CPU核心供电开启信号
ACIN                电源电压检测信号
EC_RSMRST        EC复信信号
EC_LID_OUT#        待机信号
EC_PWROK        PG信号        一般发给南桥
BKOFF#                背光开启信号
WL_OFF#               无线开启信号(RF_OFF#)
MEDIA_LED
音乐播放器快捷键
SATA_LED#        SATA硬盘指示灯信号
IDE_LED#        IDE硬盘指示信号
EC_SMB_CK[2:1]        EC系统管理总线时钟
EC_SMB_CK[2:1]        EC系统管理总线数据
PM_SLP_S3#        S3状态信号 南桥发到EC的开关信号
PM_SLP_S5#        S5状态信号 南桥发到EC的开关信号
LID_SW#                待机信号
PBTN_OUT#        EC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
FAN_SPEED1        风扇控制信号
BT_ON#                蓝牙开启信号
ON/OFF               来自开关按钮的开机信号'
NUM_LED#
小键盘数字键信号
PWR_SUSP_LED        待机指示灯信号
D/C#                适配器检测信号

Shutdown的简写 关闭 ,SHDN IN 应该就是关闭信号输入。一般情况下,SHDN 关闭需要低电平有效。
NO_ASM
是表示没有安装的意思。
B+指系统供电电压的电源,是隔离电路后的主供电
IMVP_PWRGD是指CPU供电正常。
PM_PWROK是指除CPU供电以外的其它供电正常
VR_ONVCORE芯片的开启信号
S5--ON MAINON   S5状态ON开启信号, MAIN主工作ON开启信号
TP即(TEST  POINT,方便测试和检修而专门设计的点
VRM的英文全称是Voltage Regulator Module,中文意思是指电压调节模块,其主要作为了通过对主板上直流—>直流(简称DC—>DC)转换电路的控制来为CPU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同时也对电脑启动时电压的变化情况和时序作出了明确的要求。
AUX一般指辅助,延伸电压。一般都是触发后才有的
+3VS   +3V SYSTEM 的缩写,代表3V的系统电压,就是主电压,基本上各芯片都会用到,在上电时序里通常比较靠后才开启,在S3,S4,S5状态时关闭。
+3VSUS 是+3V SUSPEND的缩写,除了S5以外都开启的电压。机器从SUSPEND状态唤醒就靠它了。
+VCCP是VCC PRIMARY的缩写,作用跟+3VS类似,不同的命名而已。
+3VA有的板子是指模拟电压,比如给音频放大芯片供电的。有的指的是待机电压。
RSMRST#信号是前段3.3v 5v的电源好信号,南桥需要收到这个信号。部分机型是按开机前就有这个信号3.3v ;部分机型是在按下开关键还没有放开的时候产生3.3v的这个信号给南桥。至于是谁产生,得看主板设计,有IO发出给南桥的,有门电路的。
S3#是待机,S4#是休眠
LID# 休眠信号

网友:
这资料有用,真谢啊

网友:
很好,再弄个台式机信好就更好了

网友:
只有常用的能记得住,,,

网友:
感谢学习经验了,现在电脑不好修。

网友:
很全面LZ用心了,加分鼓励!

网友:
有没有台式机的?台式机有的牌子不同,信号代表也不同

网友:
这个貌似以前在什么地方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