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fm2

楼主(2017-06-04):
台式机主板:型号f2a88xm-hd3
故障:插电源第一次启动正常,重启不亮
第一次上电可以亮,触发重启后不跑马,供电正常
此版还未过报。
有bios对调过
还没好
技嘉主板

网友:
拿去维修站保修吧 很难搞定的

网友:
如果在保修期的话建议你送到售后维修一下吧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下吧

网友:
未过保的主板一般都是先送售后,你现在自己搞过,售后有拒修的口实。

网友:
处理好bios焊接点然后找保修是对的
无非就是等待时间长点

网友:
老司机啊,轻车熟路

网友:
没人回答吗?

网友:
客户说不送保的

网友:
有没有人指导指导

网友:
赚钱不容易阿

网友:
我给你说几个地方。你去查一下。第一个重启之后你看看那个AMD专有的2.5V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就查查内存条件。因为FM1和FM2的主板内存条件不满足的话也会这样。如果都正常的话就直接上BGA

网友:
822 也容易坏

网友(2017-11-08):
楼主 有图纸吗 cpu温度98度 吓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