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45一体机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06-04):
联想B345一体机开机无显示! 开机后无显示 然后显示屏上显示一个power saving 然后关机了

网友:
内存换过,了没用

网友:
刷BIOS,电池放电。

网友:
具体要查下 遇到过BIOS 桥等造成的这个问题

网友:
无显示  还显示什么POWER的   那是显示了  只不过有错误  被关闭掉了

网友:
楼上的大侠,有没有修好呀

网友:
我这有台有时有显。有时无显示的。不知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