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请教一下液晶电视电源板大电容短路会烧哪些电子元器件

楼主(2017-06-04):
今天遇到一台LG 55寸液晶电视 开机一会经常重启 想测量一下 电压是或正常   一不小心测量一下大电容电压表笔碰到大电容炸了 前级保险也断了  吓了一跳   有懂液晶维修的大师帮忙看看 分析一下还有哪些会坏 因为测量整流桥 二极管都正常

网友:
保险,整流桥硅。

网友:
检查电源前级电路

网友:
只烧保险丝,其他的基本基本不会坏的

网友:
大电容短路会烧整流桥和保险,基余元器件无事

网友:
这个只会烧保险,但你说短路导致大电容爆了?

网友:
PFC电路较容易损坏。

网友:
这肯定烧得不多,从保险管往里查。

网友:
是电容的内压不行,和电容不良引起

网友:
不小心碰到大电容,此时大电容两端的电压瞬间降低,低于380V的时候,PFC反馈电路检测电压过低,强推PFC功率管,结果

网友:
挂灯泡   修到灯泡不亮为止

网友:
保险,整流桥硅

网友:
桥堆和保险,没有其它了吧。线路板布线烧断也有可能

网友:
碰到炸大的滤波电容,检查下PFC电路,这个是经常出问题的。

网友:
整流管  电容  保险 都测一下

网友:
整流桥 保险,pwm 和快关管

网友:
保险,整流桥,电源IC  开关管 电阻

网友:
驱动板整流二极管

网友:
PFC电路损坏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可重点检查下

网友(2017-07-04):
保险 场馆  反馈电阻   电源芯片    可能整流桥

网友(2018-04-21):
大电容短路会烧整流桥和保险,基余元器件基本不会有事

网友:
电源前级的会烧

网友:
把坏了的原件换了,保险下了 串个100W白炙灯泡,灯很亮就表示有短路。如果没问题就能开机了,灯不亮或者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