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1430最后出纸部分总刮墨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7-06-04):
今天一客户拿来爱普生1430最后出纸部分总刮墨是怎么回事呢请大师们指教一二

网友A:
纸张不平,角那里翘的,弄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纸张不平,角那里翘的,弄平就可以了

你的相纸受潮了,翘边打喷头,反折或换新的刚开封的相纸测试

网友:
是不是相纸不平啊,换点相纸试试看

网友:
不是只有一张这样是每张都一样

网友:
喷头的问题吧

网友:
是废墨漏出来拆出来清洗解决了

网友:
清洗解决问题

网友:
注意废墨  注意清理

网友:
是废墨太多漏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