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7-06-04):
  芯片1脚12V正常吗。双二极管12V 5V过来是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
芯片1脚12V正常吗。双二极管12V 5V过来是由什么决定的,,,,慢慢睇我发现我能看懂图纸了。。。。开森 啊

网友A:
二级转换电压,3V  5V 待机转过来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级转换电压,3V  5V 待机转过来来的

1脚12V电压对吗

网友:
搜索一下12v 5v来源就知道了,一般是转换过来的

网友:
这个芯片12V5V都能工作的,电压高的优先通过

网友:
只有查+12V和5V的来源,才能知道是由谁决定。

网友:
额  这个文法有点不太懂啊  开机就有啊 5vdul是双路供电   如果你5脚没有供电 是不是2r2电阻坏了啊

网友:
开机正常就会有 12 V 5V的供电

网友:
正常啊 12V电源来的 5VDUAL是 ATX5VSB转换来的

网友:
内存供电,待机状态下5VDUAL提供,上电状态下12V来提供。因此你上电时候1脚BOOT自举是12V那是正常。不懂的看看这个http://edu.chinafix.com/course/128

网友:
待机   5V供给1脚    开机12V供给一脚     那个电压高  那个就供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