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5外接电源刷机怎么接求大神上图

楼主(2017-06-04):
ipad 不开机 插充电器一会 就自动进入恢复模式 ,求大神指点怎么外接电源刷机

网友:
凤城 -6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用鳄鱼夹夹着主板电池接口正负极插数据线刷,最好用电池刷,电源刷很多时间乱报错误

网友:
会不会是自动进DFU啊

网友:
一般都是用电池刷机的,电源线刷机有时候或报错哦

网友:
接电源不靠谱的   很容易导致刷机失败的

网友:
不能接电源刷机的。直接刷就行啦、何必再拆机改了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