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掉电

楼主(2017-06-04):
收到一G 460不定时掉电。时长时短的掉。搞了大半天才搞好。论谈里类似的现像也多,还好没动BIOS ,要不然要走更多弯路。说说这本。能开机就能说明所有电压基本正常。会不会是+5VS转换不够呢。就换了试试。换上后加电2秒就掉。什么鬼,元件加电后导致问题常态化了。正好PU6 在U10(+5VS转换芯片)边上,一摸烫手。量 +1.8VS竟短路。这电压到显卡和南桥。没办法以,烧了下。最后烧到了一个电容。躲在CPU座后面的纸里,已氧化了的电容。到此维修结束。低电压短路(只有3欧了)还能正常开机。又一经验。

网友:
这要有好的基本功加好的运气才能修好的,有的时候烧不出来

网友A:
又一个摸出来的,所以说“抚摸”这词对人对物都很重要啊

网友:
应该说电容漏电。。。

网友:
烧鸡大法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摸出来的,所以说“抚摸”这词对人对物都很重要啊

额,还是你厉害!!!

网友:
积水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