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 维修0.50一例

楼主(2017-06-04):
联想Z360 故障是:触发从待机--0.46就不动了,也不会掉电。

   去查供电,所有大供电都有,只是没有CPU供电和一些转换电压没电压,在这时不确定是先有CPU供电,还是转换供电,

        就开始查他们的EN,
其中转换电压中,1..8V转+1.8V_GPU和+3VSUS转+3V_GPU 他们的EN都是来自于GFXON ,其他转换电压和控制于MAINON这个信号 的都有电压……
        但CPU供电的EN是来SHDN的,我人工将GFXON 拉高,这些转换电压全出来了,但CPU还是没出来,所以说明一点,是CPU先出来的……
         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说GFXON这个信号,是在CPU供电之后的,

      主板最终确实是CPU那一块的问题,维修过程,CPU供电芯片,加焊更换,刷BIOS都不行,结果换了一个CPU就可以了……郁闷死了!!!!

网友A:
这个尼,,,,,,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尼,,,,,,很厉害

不厉害了,只是告诉大家,时序,先修CPU供电那一块…………分享给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B:
这种CPU没供电的我一般都先换CPU,别到时搞一圈再回来发现是CPU就傻眼了。

网友:
U坏的少,所以容易走弯路,。。。

网友:
悲据最简点的办法没去做,搞了半天还好没搞出个意外……

网友:
刚接到这个 电脑  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CPU没供电的我一般都先换CPU,别到时搞一圈再回来发现是CPU就傻眼了。

关键点不在CPU,是关键在先修CPU供电……。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先考虑CPU供电那一块……。

网友C:
楼主的思路有问题,先打对地阻值可能有发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思路有问题,先打对地阻值可能有发现?

这个怎么说呢,我没有量,不过把原来的CPU的针脚用洗板水洗刷一遍后又可以用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说呢,我没有量,不过把原来的CPU的针脚用洗板水洗刷一遍后又可以用了……。唉!!!

CPU没有坏吗?

网友:
没有啊。我还担心CPU有问题,但测试了两天都没问题,我就给客户了

网友:
你没测CPU对地阻值?

网友(2025-12-30):
现在单U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