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线的座子叫什么,淘宝有卖吗

楼主(2017-06-04):
该死的开机线老出问题,经常香蕉插头松动,座子也不耐用,好几次误判,搞死人。总算买到满意的香蕉插头了,可这座子哪有卖,这玩意儿怎么称呼。

网友A:
可不可以废电池上拆一下焊上去呢

网友B:
手机维修电源开机线

网友:
这个不难,不过都需要质量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维修电源开机线

我是问那上边的插头叫什么,那有卖,不知道名称淘宝搜不到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要在淘宝上问下

网友:
拆废电池做就可以, 网上没有单独卖的。只有成套。

网友:
可以用废电池的座焊上去

网友:
淘宝找应当能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废电池上拆一下焊上去呢

可以,亲测。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亲测。妥妥的

我一直是这样干的

网友:
搜…电源线座子电池扣苹果5 5S 6S 6 6S 7维修线 电池扣触片 触点触角

网友:
这个东西叫iPhone手机维修线,某宝就有卖的

网友:
维修电源线座子。

网友:
谢谢大家关心,论坛有温暖啊

网友:
维修电源座子。

网友:
我都是从电池上拆下来焊上去

网友:
搜苹果开机线就行,淘宝大把有的卖!

网友:
淘宝 搜苹果开机线就行!

网友:
论坛的温暖就如蒸桑拿一样    最实用的还是在板上拆座子焊上去   最完美无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