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不开机过程

楼主(2017-06-04):
      板号820-2915-A
      故障 单板加电0.023A,电源指示灯变绿(ADAPTER_SENSE),测试PP3V3_S5已经产生,PP5V_S3则没电压。这机一般都是显卡问题,不开机修到不多,于是打开图纸看了时序图。
       维修过程:
1 测试SMC_RESET_L OK
2 搜索图纸第三页所有 “S5”状态下的电压,PP3V3_S5_AVREF_SMC、PP3V3_S5都是正常。
3 测量2117的 Y5010晶振,波形正常。
4 目测2117周围也没什么腐蚀的电阻
5 测试SMC_ONOFF_L 和PM_PWRBTN_L都正常。
此时有点急了,难得是桥坏了?想到这就把板放进烤箱
6 修了一下其它电脑回来继续查 ,发现PCH 模块里的RSMRST*为低电平,找到问题就好办。

7 搜索图纸是U7930 1脚产生,测量6脚为3.3V,5脚 SENSE为低电平,该脚是PP3V3_SUS电压提供。
8 PP3V3_SUS是PP3V3_S5经Q7820 逻辑转换,Q7820 1脚产生,测量Q7820 3脚为高电平,3脚受控于Q7802 3脚,测量Q7802 5脚的控制脚为低电平,也就是PM_SUS_EN信号为低电平。

9 PM_SUS_EN是U7940 4脚产生,测量U7940 1、5、6脚都正常,直接短接4和5脚,然后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都是高手啊厉害

网友:
也就是U7940坏了?

网友:
这个技术可以哦  很强大的维修技术哦
你为什么不换掉那个芯片的  选择直拉过去呢

网友:
学习了,,,没修过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