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修的一个苹果A1466机器进水不亮灯

楼主(2017-06-04):
据拿来的同行说吸上电源没有任何反应而且没坏之前电池有时候不能识别,但有时候又好了,背面写出的12年的机器,测试不开机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拆机量3V和3。3V都有了,很多灰尘,全部软刷刷了一遍,先用风枪加热了一下全板,还是无反应。静下心来测量了ISL6259的两个电源端检测电阻和电容,两个电阻值均不正常,正常应该是十欧以下的,换掉,还是不行,不经意看见主板靠无线网卡处有一个空着的没有插任何东西的一个接口侧面有发霉的迹象,洗板水洗干净后测试好了,看来这个机器进过液,还是从通风处进的,虽然不多,但已经影响到了电路工作了,装机后测试没问题了,不认电池的问题也没有发现了。

网友A:
楼主说的同行和我一样,机都不拆就给同行修了,苹果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同行和我一样,机都不拆就给同行修了,苹果怕怕。。。

我XP系统都是让同行帮我装的

网友:
看来是捡到宝了

网友:
苹果的AIR好像进水都从触摸板这里流进去,然后很容易把触摸板和充电芯片给搞坏,然后电池保险就挂了,导致进系统能认到电池,但不放电

网友:
进水的不好说,慢慢检查,测试好

网友:
苹果进水的机器,你仔细点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
洗刷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