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CPU供电短路和无CPU供电

楼主(2017-06-04):
华硕P5G41T-M LX V2 CPU供电短路和无CPU供电, 换了CPU上管MOS可以上电,...其它供电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测下CPU供电IC 各个供电也正常. 把UP6281B8拆了开机跑亮机,,,,后来还是换个就行

网友A:
昨天我刚修好了两块,此板必须要1333的内存才能点亮,1600的会跑码E1.

网友:
Up6281拆了 就是少一相供电

网友:
有的 主板3相供电 少了1相也可以用

网友:
这个板的通病

网友:
应该少一相也无所谓吧

网友B:
不知道说啥。。。说得我都云里雾里!难道高级工程师都是不善于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刚修好了两块,此板必须要1333的内存才能点亮,1600的会跑码E1.

G41板子最好还是上2G 1333的条子来点,部分品牌机G41板子只能点1066,上个1333都会闹脾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说啥。。。说得我都云里雾里!难道高级工程师都是不善于描述?

就是UP6281那一路的CPU供电的上官短路了,拆掉后可以正常上电,但唯独没有CPU核心供电,把这个UP6281拆掉以后,CPU供电正常出现,板子也正常运作。

网友:
内存换不同频率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UP6281那一路的CPU供电的上官短路了,拆掉后可以正常上电,但唯独没有CPU核心供电,把这个UP6281拆掉 ...

版主得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得思路清晰。。。

不是我清晰吧,就是楼主想表达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UP6281那一路的CPU供电的上官短路了,拆掉后可以正常上电,但唯独没有CPU核心供电,把这个UP6281拆掉 ...

版主说得很清晰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说得很清晰明了。。。。。

好吧,或许还是语言组织上的关系。

网友D:
我也在修这个板,我的情况是CPU左边上面两相的UGATE电压居然有12伏,拆了之后供电正常了,还是不跑码,BIOS没有时钟信号,不知道是时钟IC的问题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修这个板,我的情况是CPU左边上面两相的UGATE电压居然有12伏,拆了之后供电正常了,还是不跑码,BIOS ...

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已经刷过了

网友:
新手的我表示居然可以看的懂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