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88 3.1

楼主(2017-06-04):
开机内存没电压,   换了内存供电也是一样。   大神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是V星大板,还有内存旁边电容也换了

网友:
查下条件啊。也一定就是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接下来查下内存供电的产生条件啊

网友:
查内存芯片的工作条件,不要上来就换芯片,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芯片的  1  5   7脚   正常 再换芯片  还有内存供电对地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