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5 3000不触发

楼主(2017-06-04):
今天接到一台机,DELL的,如图1与图。不触发,测量待机,待机3V为3.4V,5V为5.2V,线性电压3V为3.6V,5V为5.1V,线性的3V过高,如图3与图5,我把3V的线电压输出切开,接电量为3.4V,把切开的地方接上,就变成3.6V,实在不明白。后来想着是不是后边影晌到它,测EC的供电是有的,如图4,按图6的检测步骤,跑到第二步发现在按开关键时,EC没有信号给CPU,是不是就是EC的问题,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附上电路图~~

网友:
网络好卡,六张图,看时按顺序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EC条件,还有开关是不是断线

网友:
再示波器确定待机是否稳定,再查EC的条件。

网友:
万用表有时候有误差 ,一点点有时候不要过于纠结,不然容易进入死胡同

网友:
电压高检查下小电容。开关没反应  测量开关有没有3,3V  按下有没有3.3---0---3.3跳变  EC端有没有收到  有没有发出PWRBTN#

网友:
一会就有经验了  谢谢了

网友:
3.4和3.6实际维修中不影响,不要走弯路,不触发要查EC的工作条件,和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确定之前还要重点查下ec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