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7-06-04):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g470 版号 la-6751p 接上可调电源按开机键电流直接跑0.7不动了。同行送来的时候自己已经拆了,先观察主板外观除了BIOS动过以外别的都没动过的痕迹,仔细观察发现CPU底座旁边有克小电容有些发黑,用万用表打阻值发现只有0.04的阻值,直接拆掉对地值还是一样。打开图纸发现是+1.5v转+1.5_CPU_DDQ,应该是q4短路.直接拆掉OK,看图纸按电路设计原理此管可以不装.直接上电完美亮机.走过路过的兄弟帮忙加点分最后奉上亮机图

网友:
楼主好牛B呀,感觉是被秒杀了,

网友:
修机就是要仔细点 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个0.7V也是通病的问题,不止G470还有类似的几款都有这个问题,1.5V转换问题

网友:
上个图纸看下啊

网友:
纯粹是捡钱的机子

网友:
上图纸截图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