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电路求助

楼主(2017-06-04):
屏型号m2220z1-l03
电路图
图中Q5pnp贴边烧毁用azy的pnp管子代替,Q2npn贴片管子烧坏,用wy的npn场管代替,Q4 烧坏 用个大个子的场馆代替了 。现在电压出来了 ,vghp18-19v跳,vgl-6.9v,现在代换的Q4 发烫,原来的高压驱动都找不到了 。不知道是不是Q4的问题 发烫 ?修过这款机器的指点一下。

网友:
不懂,屏坏了 就换

网友A:
网上有屏逻辑板卖,买一块来拆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屏逻辑板卖,买一块来拆件用,

大哥你这时间666

网友:
可以从废屏上找个差不多个头的q4先换上去

网友:
看Q2有没方波

网友:
能修逻辑板的都是很厉害的呀!

网友:
按你的图分析,Q4是开关作用,可以不要,CE直连看下

网友:
找个管子换了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表示看不懂 同过什么升压成19V的

网友:
有的逻辑板和屏用软线连在一起的,只能修啊,不能换电路板的

网友:
这是屏吧,换了得了

网友:
屏电路都没电路图   一般没人修这么细   其中就包括我

网友:
转载过来了,有线路图还不好修?

网友:
高手能修这下电路不错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