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E440笔记本 板号 NM-A151 短路 维修,2个故障点

楼主(2017-06-04):
     同行 送修 THINKPAD E440笔记本 板号 NM-A151,插电  大电流 到5A, 拆机测,公共端 对地短路,PL3301大电感也是对地短路,其他 供电大电感  没有对地的, 2V 烧鸡, 发现 PL301 附近 ,和PR302 相连的 黄色滤波电路发烫,拆除发烫电容,公共端恢复到430欧,  装机显示OK ,进系统OK,
     全部装完后,插电,又是 大电流 到5A, 以为没有装好,拆机重装,裸板OK, 装完整机又是大电流 到5A, 拆除电池后, 待机正常恢复到0.015,看来主板还有故障隐患,没有处理掉,电池坏的机会很小
     又拆机 测试,发现 PQ304  SI 4483A DS短路击穿状态,  从料板,拆1个 P管,更换 上去, 测试开机OK, 装电池 充电OK,   全部故障修好OK,   PQ304 在电路中的 作用,没有下电路图看,不管它了
      1.  测量不够全面, 导致拆装多次,才全部修好,
      2. 公共端 大短, 很容易合并  主供电 或 隔离管,大电流击穿
      3.  提醒 联想 Y470 公共端大短,也容易合并  1个 主供电 MOS 击穿

网友:
装电池短路一般就是转换管子击穿

网友:
学习了,经验据说现在有一种可以是热成像更牛逼

网友:
Y 470确实遇到相同故障。。

网友:
大电流长期通电,就容易烧隔离管,烧完之后单用一个不会有问题,如果一起用的话就会5A,这是常理

网友: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 击穿的MOS管,测量时DS短路了,但实际上,击穿的MOS管,电流通过能力,是大大的下降了!

网友:
400多不正常的

网友:
大短烧的吧

网友A:
一个问题两个故障点!楼主修大短路的机器还是没有经验啊!

网友:
一般是转换管的问题

网友B:
今天修了个宏碁也是大短 烧鸡以后拆电容搞定 装好机后 一插电池大短,完了隔离管忘换了,,哎浪费时间重新搞一遍,,软击穿啊  切记大短 别忘查隔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了个宏碁也是大短 烧鸡以后拆电容搞定 装好机后 一插电池大短,完了隔离管忘换了,,哎浪费时间重新 ...

和 我一样,  漏了故障点,浪费维修时间!   确实 要 多查清楚 再装机

网友:
维修,还是需要耐心,细心!做起来难!

网友:
是偏低了一点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问题两个故障点!楼主修大短路的机器还是没有经验啊!

呵呵!  是水平很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是水平很烂!

刚从 初学咋练  到 见习维客

网友:
电池的隔离管击穿了是吧直接到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