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c大电容通病

楼主(2017-06-04):
找了半天只找到4个es8的 电容  2.5V  470uf 可以换吗

网友A:
可以的大概容量够了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大概容量够了就可以

谢谢啊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不用客气,多多学习以后你就是个大神

网友:
可以的。有时候用6个有时候4个

网友:
NEC电容  你在论坛里找找  大巴的

网友:
4个是可以的,,。

网友:
没有别的时候可以上机测试 不过建议做好找6个

网友C:
我一般就用2个330的电容,目前一个返修的也没有。

网友:
我一般上4个330 ,4个470当然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就用2个330的电容,目前一个返修的也没有。

2个 厉害 我下次试试  哈哈

网友:
我一直是4个330

网友:
可以的,4个330  470 都可以

网友:
可以的,容量够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就用2个330的电容,目前一个返修的也没有。

470我也是用两个  330就用三个

网友:
可以的,加起来容量和nec大电容差不多就可以啦

网友:
330电容四个 没有返修

网友:
两个470估计也就可以吧

网友:
330的电容料板上多得很。。。。。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了

网友:
我一般用330的